三肯AL2的问题

楼主(2004-05-20):
一台5.5KW IHF变频器,上电就AL2,也恢复出厂值了,没用,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 有一块11千瓦的IHF的CPU板想 给他改成5.5千瓦,怎么个改法,请留电话联系,急用,谢谢。

网友A:
可能要换板!

网友B(2004-07-06):
好象IHF系列的通用吧,改一下它的额定电流和电机保护参数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关于 AL2报警 可以解决 电话:013504435487

网友D:
还是换主控板比较好 关于11KW要改为5.5KW,它的参数是三垦内部参数,一般不外传 你要的话,加我QQ吧。41554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