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中的定时器怎么用?

楼主(2004-05-20):
求助,我在用MCGS组态软件做抢答器控制时,要用到定时器构件,可是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在此控制中,用定时器来实现对每个工作台答题的时间定时,用来报警提示时间到,以及在答辩工作方式下用定时器来对一辩,二辩,三辩,自由辩论,总结陈词的时间定时,还有如果不用定时器构件还有其他的方式来实现定时功能吗?

网友A:
---------------通过定时器---------------------------- 定时器号:系统定时器的序号1—255,MCGS系统内嵌255个系统定时器。 系统定时器以秒为定时单位。 !TimerRun(定时器号 ) !TimerStop(定时器号 ) !TimerReset(定时器号,数值) 首先,上面的命令在执行的时候,可以通过返回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成功;<>0:调用失败。)确定是否执行成功。 同时,可以察看帮助,看看函数的使用方法,保证正确使用了函数。 最后,可以给您发送定时器样例工程。 ---------------------时间运算函数------------------------- !TimeGetCurrentTime( ) !TimeGetSpan( ) !TimeSpanGetMinutes( ) 通过!TimeGetCurrentTime( )获得当前时刻,给了初始时间,然后,通过循环策略不断获取使用!TimeGetSpan( )获得当前时刻和初始时间的时间差,最后,通过!TimeSpanGetMinutes( )却的时间差内的分钟,判断分钟时间是否超过辩论时间,如果超过触发辩论结束。 ------------------通过计数器策略构件------------

网友B(2019-12-04):
厉害了判断分钟时间是否超过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