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OPCServer的注册问题

楼主(2004-05-20):
hi,各位OPC高手好: 我现在在开发一个OPCServer,目前想将OPCServer相关信息注册到注册表中。但是,按照文档DA 2.05上面说明那些信息注册到注册表后,使用OPCEnum还是看不到我的OPCServer,请问还需要写那些信息到注册表,才能使OPCEnum看到它?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没人回复呢?

网友B:
一般OPC 服务器应该是自注册的,即使用 XXX.exe -REGSERVER命令参数。 如果不行,建议下载网上免费的OPC服务器,注册后,查找注册表,看看需要那些信息写入注册表。

网友C:
我是用ATL开发的, 在程序中实现组件类别CATID_OPCDAServer20即可,在ATL中也就是一个宏。

网友D:
请问楼上 那里有ATL方面的中文资料下载学习呀?? 我想学习ATL,但发现资料太少了,就一本深入解析ATL,这书说得太深了点,请楼上指点一下怎样学习AT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