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中怎么去屏蔽变量

楼主(2004-05-20):
我在做抢答器控制的模拟仿真中,用按钮构件模拟抢答按钮,当1号按钮按下时能否屏蔽其他的的抢答按钮,使其他的按钮失去作用,只有当1号按钮复位以后,其他的按钮按下时才起作用?急等那位高手帮帮我这个在做毕业设计的学生,如果对抢答器模拟有什么高建也希望给我提示,谢谢,谢谢

网友A:
电子技术研究所

网友A:
我已经给你发 邮件,请注意查收,有一个开关量即可 然后有按钮对这个开关量进行“按1松0”的操作即可

网友B:
可以采用一个数值型变量,初值为0,比如:一号按下,变量为1;二号按下,变量为2;。。。。。。,(而且,只有在变量=0时,按钮按下才有效) 同时,一号按钮 变量=1时,闪烁;二号按钮 变量=2时,闪烁;。 这样,最先按下的人的按钮闪烁,后来,按的不会生效!

网友A:
我说的是模拟按键端的方法,winterswimer说的可能是你想要的"主持人观察端"的处理发法.你对采集来的开关量通过脚本对那个数值型变量编程,即可实现,我也感谢winterswimer

楼主:
哦,谢谢,回去试一下,好象别人说可以用可见度来屏蔽,不知能不能

网友C:
能用可见度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