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ACS400变频器的远方控制问题

楼主(2004-05-20):
最近在使用ACS400变频器,通过远方4-20mA电流信号进行变频时,发现不能正确变频。按照其手册的方法来修改参数。发现除了基本参数外,其它的参数都看不到,比如1001参数,就看不到。请网上同行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不会吧,1001组看不见吗?一般不会发生情况的,要不然就是你的主控板坏了.我这有新的主控板,要的话联系13349092865.

网友A:
刚才说错了,一般情况下1001组参数是看不见的,说明书上有叫你怎么调参数组出来的,而且你用的应该是工厂宏,它的默认远控信号是AI1

网友B:
将“-LC-”改为“=LC=”后,基本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今晚去试。谢谢这位阿费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