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交流伺服MR-E控制

楼主(2004-05-20):
请问MR-E-20A驱动HC-KFE23B电机,(用FX1N-60MT发脉冲控制)在电机停止时有些不稳,似乎刚性不强(轻轻碰碰就会晃),应该改动什么参数?(电子齿轮参数3、4没用)

网友A:
是否是伺服锁定力矩不够,在J2S-A中可以通过28号参数调整,E系列的没用过

楼主:
to ucan: 可是E系列没有TL端子,不能连接TL-SG,TL1是否有效呢?

网友B:
可以试一下TL1

网友C(2011-05-19):
HC-KFE23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D(2011-12-17):
改一下P002参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