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提高伺服电机的转速

楼主(2004-05-20):
本人采用欧姆龙PLC控制伺服电机,使用脉冲板CQM1H-PLB21控制两个松下的伺服电机,脉冲板发出的脉冲频率最高只能设置为50000,而此时电机的转速只能达到300转/分,转速很低,电机的额定转速为3000转/分,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电机的转速。

网友A:
可以通过修改电子齿轮比来实现。参数应该是:Pn202Pn203。

网友B:
电子齿轮倍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