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串口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4-05-20):
我用vb的mscomm控件编写的接收串口数据的程序,对pc上自带的串口数据接收正常,下位机发来的13个字节的数据能完整接收。但对另加的多串口卡的串口,接收数据时却不能正确接收,每次只能收到8个字节。 程序是用vb6写的,多串口卡好象是netmos的PCI的2口卡,哪位高手知道原因的话请指点下 。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好吗?我现在在做VC与多台单片机的通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QQ:308727778

楼主:
to 岁月流金 我查出原因了,与PC自带的串口不同,多串口卡的输入一次只能收到8个字节的数据,多于8个字节的数据,要分几次接收才行。如直接用 “变量”=mscomm.input 那么变量总是等于最后几个字节。谢谢你的回复。我的qq: 546069, 以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多联系。

网友B:
我的VB发送MODBUS发送HCC时总是发不出去,发送<7F数可以,为什么?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