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616T3

楼主(2004-05-20):
请教各位,616T3和616G3有何区别,为何T3用G3的面板无法修改参数。主控板好象是一样的。

网友A(2005-02-07):
我遇见的问题和你的一样,我是200V 7.5KW的。但是我没有端子接线图,就没法确定问题所在。你能否发我?我实验一下,一定回复你。 cxf9876@sohu.com 0512-67186431

网友B:
新徒弟,你在那里.主板多少钱一块?

网友C(2006-02-14):
把G3的主板ROM芯片变更一下程序地址就变成T3了,两者硬件电路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