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施耐德PLC的问题

楼主(2004-05-21):
我想请教一个有关施耐德PLC的问题: 我的机子启动两秒钟后,PLC就停止运行了,RUN、COM、I/O、ERR四个灯不停地闪烁。不知是何故,是不是PLC坏了。望朋友友情指点!!!

网友A:
很可能你的应用程序错误,查查你编的程序。有没有逻辑错误。

网友B:
不可能是逻辑错误 看看配置和硬件接线

网友C(2006-02-20):
 碰到施耐德PLC等应用方面的问题,都找不出一个可以问的人;建个群供大家交流;现人员不多,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群号:21486075
希望这方面的高手与初学者都来加入

网友D:
先用仿真程序演示一下

网友E:
么型号的呢,micro的话应该是卡的问题

网友F:
可以在线查一下停机原因再作判断。

网友G(2006-06-15):
都满了!!怎么加入??

网友H:
不可能是程序错的,错的程序是down不是去的 检查下背板

网友I:
我估计是你的CPU崩溃了,要是查询错误的原因,你必须的先清楚是什么型号的CPU,然后你还的知道RUN LED闪烁的次数,然后根据手册来查找问题的原因。

网友J:
可能是程序死循环.或者程序丢了,编程软件是否选择了自动BACKUP?

网友K(2006-08-08):
我常碰到!硬件有问题了!我送修!!

网友L(2006-11-23):
 可以试试在软件中重新联机!多联几次

网友M:
你的CPU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