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力矩电机调速器!

楼主(2004-05-21):
力矩电机参数:堵转矩1.0N.M 堵转电流0.7A 电压380VAV 频率50Hz 同步转流1500/750r/min 允许堵转时间20min 我想把这个调速器装在控制面板上,需要调速器的尺寸比较小,请有关高手和厂家帮忙找一下,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luhuali2003@wahaha.com.cn

网友A(2004-06-21):
你到深圳金柏斯问一下,好像只用调压器哦。电话:075583841609

网友B(2004-12-10):
益泰YTL系列三相力矩电机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是一种新型的三相力矩电机专用(开、闭环)调速控制器,是机电一体化力矩电机的理想配套装置。(产品详细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   推荐使用益泰公司用户量最多的YTL315D、YTL310DQ、YTL320DQ、YTL350DQ五款力矩电机控制器: 1、国内首款采用电压闭环控制原理实现的力矩电机控制器,出输电压控制精确,并不随电源电压和电机转速变化,电机力矩变化小;2、国内首款具有电源缺相、控制器过热、缓增电压、 自动电源相位检测等齐全保护功能的控制器; 3、体积为国内同功率产品最小(约为1/5),功耗最低; 4、按装更方便、接线更简单、操作更安全可靠 ; 5、EQ型有RS-485工控串行接口。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生产扭矩转速传感器 如在需要请联系13911307578邱

网友D(2006-05-10):
推荐使用益泰公司最新生产的YTL302D力矩电机控制器,适用力矩电机参数:堵转电流0.1A-3A;电压三相380VAV 频率50Hz各厂家生产的力矩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