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中如何拆tag

楼主(2004-05-21):
在不够tag用时如何进行拆成点

网友A:
用string 或int类型来代替你的bool类型. 不过报警不太好作.

网友B:
埃,俺是用动态地址引用的方法,使用只带3000TAG的INTOUCH运行版和下位机达万点通讯的,几乎每个点的切换需要近700毫秒,慢呀!你们用的是多少点Tag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