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T3出现CPF04故障求教

楼主(2004-05-21):
李老师你好:我公司有200多台安川616T3变频器,多台出现cpf04故障,特此向您请教?

网友A:
清除灰尘,仔细查看上下连接电缆的底座是否有导电物质或炭化

楼主:
查说明书有可能是cpu板上的nvrom故障,不知是哪片集成块,型号是什么,哪里有备件?不知哪位老师有616T3电路资料或原理框图?以前坏了就换控制板,现在想跟各位老师学学板级维修,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B:
主板坏大多修不了!

网友C:
要想知原因请联系ljd75@tom.com

网友D:
我们可以维修CPU主板,包括G3.G5的CPU的主板 我亲自仿制过并且有维修配件

网友E:
五百一台, 联系电话013867371109 浙江创鑫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F:
是CPU板的问题,有的可以修,有的只能换了。 力诚变频器维修中心 联系电话:021-64831519

网友G(2005-02-07):
你能否把616T3 200V系列 7.5kw端子接线图发给我?我也在琢磨同样的问题。cxf9876@sohu.com 0512-67186431这一般是CPU板的问题。考虑到你有200台你可以用对比、更换的方法做实验。由于损坏一般是专用集成电路,估计多数可以修复,少数可能要更换CPU板。

网友H:
假的 !骗子!

网友I(2005-08-31):
修理电话13819094748

网友J:
修CPU板,凭我的能耐是望而生喂,上面的说会修CPU板,我猜猜只是修改参数和恢复出厂值的小动作而已, 如果有本事修硬件的可以联系我,我有东芝/立日/三垦/松下/富士和国产的CPU板,大楷有20只左右,全部是硬件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敢接吗????

网友G:
TO:新三毛 你好!你的地址?离苏州远吗?我们维修过一些变频器电路板,愿互相交流,联系电话:0512-68289509 陈工

网友J:
浙江慈溪...潘工 13008964596

网友K:
这个毛病我们修过很多台..有丰富的维修经验..05738067229.是花纤上的..

网友I(2006-06-07):
收购T3机,我有整机板子,价格可以商谈~!~!发信zwgabbz@163.com联系我

网友I:
我有整机板子,价格可以商谈~!~!发信zwgabbz@163.com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