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改MPI Address才有效?谢谢

楼主(2004-05-21):
我用西门子s7313-2DP新建了个工程,它的MPI Address默认是2,我现在到硬件处点击cpu属性,把MPI Address都改成3,然后下载就出问题,提示连接不成功。又点dp的属性,把profibus d的adrress改成3,下载还是不成功。 请高人指教应该怎么正确更改MPI Address 。

网友A(2004-06-20):
你可以看一下控制面板里面PC/PG MPI设置,看看是否冲突

网友B:
硬件组态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