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的防雷措施

楼主(2004-05-21):
请问485防雷措施都有哪些?谢谢回复!

网友A:
可在485线两端各加一个防雷器。

网友B:
不知道你需要做什么? msn:zikoskywalk@hotmail.com

网友C:
各位老师,我们做了一个数据采集系统,自己延管道敷设电缆,通过485通讯传输数据,工作稳定,但是几天前雷雨之后,通讯中止, 察看后,发现485芯片均损坏,以前也听说过485总线遭受雷击,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防雷措施?所以请教各位,谢谢大家的回复,非常感谢。 请问老民工: 用什么样的防雷器? 介绍几种可以吗? 多少钱呀?

网友A:
to zhaodageng: 用非尼克斯等公司的,多少钱我不太清楚,我是干力气活的,不卖产品。

网友D:
可用德国OBO信号防雷器,我们专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