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变频器接地报警故障

楼主(2004-05-21):
DANFOSS VLT5000变频器报警14:输出接地。经检查电源驱动板正常,是控制板问题,请问问题可能出在控制板哪一部分?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这类情况, 是零线带电后的故障.

楼主:
这个不是

网友:
我这里有同样故障,还没找到原因。请问零线带电是对带有负载而言吗?我未接负载也出14。

楼主:
我说过了是CPU板问题,只是不知道是哪一部分,有知道的吗?

网友:
要应急的话拔掉电缆也许可用。如找到原因请发表一下!

网友B:
检查电流互感器!

楼主:
电流互感器是好的

网友C:
在运行的某一阶段内(如恒力矩区)抱电压输出端接地,而在大多数时候不报,和电机的绝缘等因素有关吗

网友D(2004-06-23):
本故障最后检查结果,三个电流互感器有两个性能不稳定。在变频器上直接可观察到电流参数显示不稳定现象,超过一定数值后即显14故障。一种检查方法:如怀疑电流互感器,可将几个电流互感器穿一根负载线,电流互感器单独的一脚接+,中间的一脚接-,24-27V。然后用表在停止和启动两中情况下测第3脚电压,表在停止和启动两中情况下所测参数应基本一致。在本例中线电流3A左右时,所测参数在13.5左右。停止时是在1V左右,如若不一致,就要重点怀疑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们已修过很多机!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