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楼主(2004-05-21):
岁月留金你好,又想请叫你问题了!我用EXCEL和组态王通信的时候,从组态王可以从电子表格中读取数据。但是电子表格不能读取组态王数据,在电子表格中给我的提示为#NAME?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为了建立DDE连接,需要在“组态王”的数据词典里新建一个I/O变量,并且登记服务器程序的三个标识名。当Excel作为“顾客”向“组态王”请求数据时,要在Excel单元中输入远程引用公式:=VIEW|TAGNAME!设备名.寄存器名 此设备名.寄存器名指的是“组态王”数据词典里I/O变量的设备名和该变量的寄存器名。设备名和寄存器名的大小写一定要正确。 定义变量时必须选择“允许DDE访问”选项。该选项用于组态王能够从外部采集来的数据传送给VB或EXCEL或其它应用程序使用。

楼主:
哦,我知道了呀,非常感谢了呀!!!下次有问题还向你请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