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让西门plc与力控想连接?

楼主(2004-05-21):
我添加设备西门子s7300 plc过程中,出来一个对话框,要求填入 MPI地址(站号), MPI设备槽号,请问这两个怎么填? 我一共才一台plc 有经验的高人请指点

网友A:
你要看控制面板的配置

楼主:
我打开控制面板,里面有SET PG/PC interface ,点它可以看到 MPI Station Parameters 中有个Address 是1; 请问是把1填到“MPI地址(站号)”里吗? MPI设备槽号不知道怎么填?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2004-08-23):
控制面板缺省的设置就可以。

网友C(2004-09-23):
设备槽号是指一般为0,MPI地址号由S7的硬件配置决定,默认为2

网友D:
槽号指cpu的槽号,一般默认为2。

网友B(2005-01-31):
力控的在线帮助里有大量的在线文档,大家应该先看文档,然后在讨论不是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