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液两态变送器测量问题

楼主(2004-05-21):
我用单法兰差压变送器测量液氨储罐液位误差很大。负压室也加隔离液了,零点也迁移了。为什么?测气液两态液位用什么仪表好?

网友A:
请参考控制系统论坛的 ybx:《液化天然气(-162度)储罐液位如何测量》一文,如果再有疑问,继续提问,同时提供详细的工艺参数。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你能否把详细的工艺参数安装图发到我的信箱里,另外安装好后,还需要零点迁移吗?zhanghc@supcon.com

网友A:
不了解您的工艺参数,显然无法出安装图,您能否把详细的工艺参数如ybx那样描述出来?再说本人上网条件受限,居无定所,看不到也就记不起来了。

楼主:
液氨储罐高1.5米正室取压点在罐底部,负压室取压点在罐顶部,负压室加隔离液,液氨-10度下密度0.6520KG/L。

网友A:
ybx:《液化天然气(-162度)储罐液位如何测量》 本论题共有16人回复   储罐内的液化天然气(LNG)在常压下温度为零下162度。若采用差压式液位计来测量,各种差压变送器的使用温度都不能满足要求。有什么过程连接手段,把介质的温度升高到满足差压变送器的使用温度条件?请各位介绍应用经验。 ybx 以下是对《液化天然气(-162度)储罐液位如何测量》的回复: llxxqq: 2004-4-18 23:27:00 --------------------------------------------------------------------------------   可采用雷达液位计 鳯凰: 2004-4-19 19:41:00 --------------------------------------------------------------------------------   《使用差压变送器测低温介质液位》,摘自化学工业出版社[仪表工手册第二版261页].需要指出的是差压变送器必须位于容器上部,不得低于液面以下。 ybx: 2004-4-24 10:59:00 --------------------------------------------------------------------------------   《使用差压变送器测低温介质液位》的内容能否介绍详细一点?谢谢! 酷: 2004-4-24 11:12:00 --------------------------------------------------------------------------------   普通的差压变送器当然可以!   液氮、液氧、液氩为零下170多度,也一样测!   引压管露在外面就可以了,液体气化了。   差压变送器位于容器上部,不得低于液面以下。 ybx: 2004-4-24 14:37:00 --------------------------------------------------------------------------------   如何保证取压阀后至变送器正压室的引压管内液化天然气全部都已气化?   有无必要在取压阀后加装一个冷凝器? 鳯凰: 2004-4-25 20:00:00 --------------------------------------------------------------------------------    没有必要在取压阀后加装一个冷凝器,相反!可加装一个散热器,以保证取压阀后至变送器正压室的引压管内液化天然气全部气化。    如再有疑问,请致电13831088823。 ybx: 2004-4-25 23:02:00 --------------------------------------------------------------------------------   谢谢上面两位的指导! ybx: 2004-4-28 18:11:00 --------------------------------------------------------------------------------   由于地区偏僻,没有看到《使用差压变送器测低温介质液位》的内容。假如差压变送器不便安装在容器的上部,有什么详细一点的好建议?谢谢! 鳯凰: 2004-4-28 21:12:00 --------------------------------------------------------------------------------   本网不能发图,如果你有传真机号,可将图文发致.传真号可致13831088823。 ybx: 2004-4-28 21:26:00 --------------------------------------------------------------------------------   如果差压变送器不用安装在容器上部是非常理想的!这样的话,维护检修、就地观察都很方便。 鳯凰: 2004-4-29 13:32:00 --------------------------------------------------------------------------------   昨晚停电,未能直接交流,你的传真号有问题,今天发送不成功。简单说:液化罐被保温层隔离,导压管被环境温度气化,变送器可装于旁侧或上部,一定要高于液面。 ybx: 2004-4-29 15:09:00 --------------------------------------------------------------------------------   我的传真机已修好,请重发一次。对16米多高的立式储罐,变送器装在储罐上部很不方便,怎样才可以装于地面上? 鳯凰: 2004-4-29 23:07:00 --------------------------------------------------------------------------------   (纠正:导压管(内液体)被环境温度气化)。   立式储罐侧壁的下部安装一个水平导管,导管的一部分被保温层包裹,保温层内的导管中是液体,保温层外的导管中是气体。   保温层外的导管应直接向上,也可水平倾斜向上,连接变送器,注意不得有下垂现象,这样才能避免后部导管中出现气、液两相的不良状况,气、液两相会影响测量。变送器位置要高于取压的水平导管。    ybx: 2004-4-30 12:50:00 --------------------------------------------------------------------------------   根据经验值,变送器测量室的标高应高出水平导管多少? 鳯凰: 2004-4-30 19:22:00 --------------------------------------------------------------------------------   由水平而倾斜向上,高于水平导管即可,沿途决不能有下垂状况。 鳯凰: 2004-4-30 19:26:00 --------------------------------------------------------------------------------   水平导管前部的保温层一定要特别做好,不能让后部导管中出现气、液两相的不良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