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到底为多少是好

楼主(2004-05-21):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到底为多少是好 在与变频器业界同行的接触中,发现有这样一种观点在变频器圈内比较流行:哪个品牌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小,哪个品牌变频器的性能、质量就好,甚至以此作为选择变频器品牌的标准。打个比方,在选一台30KW的变频器之前,他会问你变频器50HZ的输出电流是多少,当你说是20A左右时,他会跟你说,你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太大了,不节能,某某品牌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只有10A,甚至只有几安。 那么,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到底为多少是好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使用变频器的用途。其实很简单:在满足生产工艺和生产效率的前提下节能。第一,要满足生产的需要,第二,才是节能。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变频器不运行最节能,可那又有什么用呢!如果非要依据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判别变频器的好坏不可,则可采用如下步骤: l 输出电流波形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应为正弦波。比较专业的测试可采用电流放大器或霍尔元件,但对用户而言,一般较难做到,简单的方法为听电机的声音、摸电机的温升。电机的声音不柔和、平滑及电机的温升过高,表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谐波分量较大,正弦度较差,变频器的软件算法不完善。测试时需多测一些频率段,如1、2、3、4、5、8、10、12、15、18、20、25、30、35、40、45、50等,特别是在8~20Hz之间易发生振荡的频率段,要多听,多摸。为避免电动机漏电麻手,手摸电机前,请先将电动机的外壳可靠接地。 l 输出电流大小 变频器输出电流的大小又该如何呢?简言之:该大则大,该小则小。即负载重时,变频器输出电流的大,负载轻,变频器输出电流的小。额定负载时,变频器输出电流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1.5倍额定负载时,变频器输出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倍。空载时,为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如30KW四极电机,额定电流一般为60A左右,额定转速1460rpm,空载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3,即20 A左右。空载时,观察变频器高、中、低速段的输出电流是否在空载电流范围附近,过大,电动机过磁易发热,过小电动机欠磁易带不起负载;满载时,观察变频器高、中、低速段的输出电流是否在额定电流范围附近,过大,表明空载时,电流较小,带载时,电动机的出力不足,大部分电流在定子电阻中以热能消耗,造成电动机发热,过小,表明空载时,电流较大,电动机过磁,同样发热。电动机的功率越大,这种效应越明显。据说,某一经销商选用空载电流较小的国内某一知名品牌280KW变频器,电动机带载运行时,电动机的温度达130多度,不到一个月,电动机都烧坏了。如果不烧坏,那反而有点怪了。 空载条件倒是容易实现,脱开负载就可以了,满载倒是有点麻烦,不过也有变通的方法,测量电动机的转速,间接得到电动机的负载。如前述30KW电动机,同步转速为1500 rpm(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50HZ),转速降到1460 rpm为额定负载;同步转速为900 rpm(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30HZ),转速降到860 rpm为额定负载;同步转速为120 rpm(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4HZ),转速降到80 rpm为额定负载。 再回头说说空载电流只有10A或几安的变频器,其实只不过在电动机不带载时,降低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人为降低电动机的输出电流,降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变频器根本带不起负载,只不过是厂家耍的一个小把戏,如果知道电动机处于空载状态,变频器低频运行或不运行岂不更省电。干嘛还那么费劲。 用户选变频器,不像选花瓶,不仅要中看,而且要中用。

网友A(2006-01-18):
你发的的稿子太早了,我现在看了有点疑问,<<满载时,观察变频器高、中、低速段的输出电流是否在额定电流范围附近,过大,表明空载时,电流较小>>既然电流变大了说明负载太大了吗,会与空载时有什么关系吗,把变频器转速调低电流就会变大吗

网友B(2014-09-18):
变频器低频运行或不运行岂不更省电 说的太对了! 外行内行一目了然啊1

网友C:
让他驱动个恒转矩负载试试,随便他转速怎么调。尽扯蛋。

网友D(2014-11-04):
引用 网友C:
让他驱动个恒转矩负载试试,随便他转速怎么调。尽扯蛋。

能直接驱动恒转矩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