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工及各高人,关于恒压供水

楼主(2004-05-21):
有这样一个问题,三垦变频器用供水基板带三台泵,当压力不够加泵时能够按照顺序加泵。但是减第一台泵时,供水基板的继电器有啪的一声的但是泵不停 而又要减第二台的时候两台泵一起停了!请问这种情况做何解释! 谢谢了!

网友A:
接线错误,检查第一台泵和第二台泵的接触器辅助触点接线,可能两个接触器线圈有串联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