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总线通讯问题

楼主(2004-05-21):
请教CAN总线通讯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    我所开发的目标板采用的是P87C591+PCA80C250,两者没有经过任何隔离,直接相连;通过CANMINI向总线上发送数据,现在在调试CAN通信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ZLGCANTEST向总线发送数据,能观察到591的SR寄存器值为0x1C,表示正在接收数据,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读出519的IR寄存器的值是0x80,即总线错误中断;发送数据的时候也是总线错误中断。不知道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注:目标板采用的是12M的内部时钟,波特率设置的是1M,滤波器设定的是全接收;ZLGCANTEST采用1M波特率发送数据。目标板上接了120欧的终端电阻,硬件方面我检查过,应该没有问题的。象这种情况,我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感激不尽~~~~~~

网友A:
联系我们:010-63329499

网友B:
/* ************************************************************************************************************************ **函数原型: char SJASetBandRateStandard(unsigned char BandRateSize) **参数说明: BandRateSize 标准常用波特率(Kbps) ** 0 5 ** 1 10 ** 2 20 ** 3 40 ** 4 50 ** 5 80 ** 6 100 ** 7 125 ** 8 200 ** 9 250 ** 10 400 ** 11 500 ** 12 666 ** 13 800 ** 14 1000 **返回值: ** 0 ; 设置总线定时器成功 ** SJA_SETBTR_ERR ; 设置总线定时器错 ** SJA_NOBTRSIZE ;波特率不能设为此值 ** **说明: 该函数用于设定在系统晶体为12MHZ时,常用的标准波特率的值。 ** 参数BandRateSize只能为0~14,其它的值会返回SJA_NOBTRSIZE错误 ** 本函数只能用于复位模式 ************************************************************************************************************************ */ unsigned char code SJA_BTR_CODETAB[]={ 0xbf,0xff, //;5KBPS的预设值 0xef,0xff, //;10KBPS的预设值1 0xd7,0xff, //;20KBPS的预设值1 0xcb,0xFF, //;40KBPS的预设值1 0x47,0x2F, //;50KBPS的预设值 0xc5,0xFF, //;80KBPS的预设值1 0xc9,0xa7, //;100KBPS的预设值1 0x45,0x2B, //;125KBPS的预设值1 0x04,0xa7, //;200KBPS的预设值1 0x01,0x1c, //;250KBPS的预设值 0x02,0x25, //;400KBPS的预设值1 0x01,0x45, //;500KBPS的预设值1 0x80,0xb6, //;666KBPS的预设值 0x00,0x16, //;800KBPS的预设值 0x01,0x12 //;1000KBPS的预设值1 };

网友C:
可能原因: 1.波特率设定的不对 2.是否有2.0A或2.0B协议不统一? 一般来说出现总线错误,多半是总线设置有问题。

网友D:
请问苯苯熊是做什么的呀?

网友E:
看看中断设置是否开错了,can网首末都应接12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