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线

楼主(2004-05-21):
各位大师: 我用的是NI公司数据采集卡,用LabVIEW编程。 当接一个通道时,数据采集良好,接两个通道时,信号互相干扰,采集错误。怎么回事啊? 是共地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若信号是浮空信号,一定要注意接线方法的正确,查看说明书,采用正确的接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