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自整定在实际中具体应该怎么做?

楼主(2004-05-21):
看过了不少关于PID的理论,但是结合实际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想我能代表初学者的心声吧。先将我在PID学习方面的困惑提出来,请有实际经验的高人指点迷津: PID自整定在实际中应该怎么做,我现在要控制炉温,输入信号是热偶采集的温度(实际上是电流值),输出信号是4-24mA的电流,通过可控硅来控制加热功率。注在工控机中采用PID算法(带自整定)。 原理:自整定过程包括三部分: 一、过程扰动的产生 二、扰动响应的评估 三、控制器参数的计算 实际: ??? 没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做,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好好看书吧,先解决基础的问题。要不你问的问题没在点上,没人愿意回答。

网友A:
好好看书吧,先解决基础的问题。要不你问的问题没在点上,没人愿意回答,也无从回答。

网友B:
你好,我们是同行,我也在做工业锅炉的自适应PID,看书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网友C:
可怜呀,你若选用的PID调节器高级一点的话,那么它是带有PID自整定功能的,但一般的高手是不用此项功能的,温度控制主要是PI控制,看看炉子加温后温度升高的快慢便可以确定I值了(升温慢I值越大,P值主要决定的控制期对加热电流的控制能力,P值太小的话电流会抖动的厉害,若使用仪表的自整定功能可能会对炉体及加热棒由损害,因为它会将输出电流瞬间调到最大值的100%,或是50%,它是通过计算炉子升温的时间来确定PID值的,但是一般来件,它整定的设定值并不是最好的,你必须把P值调得大一些,否则电流表会跳个不停。

网友D:
PID自整定的值在实际使用中没有多大用处。温度控制主要是PID控制,要加一点微分。主要根据被调参数的变化曲线实时的调整P、I、D的值。

楼主(2004-07-07):
不同意楼上的说法,自整定在控制中应该是很有意义的,至于现在自整定控制器存在的问题只能说还有待发展。第一,对于工况变化经常变化的控制过程固定的参数是不能够控好的。第二,即使工况变化不频繁,一个好的自整定控制器也可以省去调整参数的工作,对于经验比较少的工程人员就显得比较有意义了。 关于自整定的方法我想简单谈谈,只是希望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概括来说自整定是在控制过程中不断获得对象的特性(或控制效果),然后改变控制器的参数或者结构。不同的是获得对象特性的方法和改变参数的方法。比如1、自校正控制通过迭带辨识对象模型的参数,进而校正控制器参数2、基于神经网络的PID控制器也是通过迭带计算改变神经网络权值,神经网络的输出为PID参数或直接将神经网络设计成PID型的控制器。3、基于模糊逻辑的自整定是根据偏差(这里的偏差可以是广义的,包括超调量等性能指标的偏差)按照模糊逻辑对控制器参数进行自整定。4、基于专家系统自整定控制器,通过辨识的特征值按照一定的专家知识对控制器进行整定。 这几种方法我都编过程序并在实践中尝试过。在仿真状态下基本都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能够比较成功在现场应用的是基于模糊逻辑的自整定和专家系统自整定。我比较倾向于将几种方法结合,通过模式识别在控制过程中不断挖掘系统的信息,通过专家系统对控制器进行整定。

网友E:
回学校好好看看书吧!段志敏讲过啊,回家看笔记。

网友F(2009-10-30):
谢了,不知道有哪些自整定的软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