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报警14

楼主(2004-05-21):
DANFOSS VLT5000变频器报警14:输出接地。经检查电源驱动板正常,是控制板问题,请问问题可能出在控制板哪一部分?

网友A:
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对!同意楼上的.

网友C:
一般情况是relay卡出现故障,查看订货号VLT5xxx-P-Tx....Cx,末尾不是C1那么板卡没有覆层处理,就是这块relay卡上的霍尔器件受潮了,建议直接更换relay卡,以免后顾之忧.

楼主:
谢谢存在! relay卡就是那块CPU卡吗?那上面哪个是霍尔器件? 另外请问你在哪里,怎么联系?

网友D:
维修工:你好请问你有VLT5000的英文注释吗,如果有的话能给我发一份来吗, 我的EMAIL发址是wangshiping3@sohu.com谢谢

网友D(2004-08-31):
这里面到底有几个武器呀?

网友E(2004-10-07):
danfoss在刚送电没多久后显示板显示无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我司有大量的丹佛斯备件有需要购买或维修请联系 电话:0595-22802995

楼主:
开关电源部分坏了

网友G:
to 维修工 你那只机器是通电就报警还是能够运行一段时间报警

楼主:
通电就报警

网友H:
两个部位: 1、电流互感器 2、主板故障

网友H:
TO:POOLO 两个原因: 1、开关电源故障 2、如果是小功率2800型则主板损坏较多

网友G:
to 维修工 首先检查互感器,好的话再检查主控板上几只检测用239输出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E:
DANFOSS小功率主板损坏是指显示板上的IC811及IC810两芯片吗

网友I(2012-01-10):
运行一段时间就报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时间不确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