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够直接用串口采集数字表数据?

楼主(2004-05-21):
我现在有个Keithley公司的数字表,想把他的数据给采集到PC里去,但不想用GPIB接口卡,请问直接用串口能行吗?能的话还需要装驱动什么的吗?我直接通过串口传送SCPI命令"*IDN?",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希望大家多帮帮忙。

网友A:
可以 只要知道产品具备串口,并且知道该协议 我使用过fluck 45 接计算机串口采集数据.

网友B(2004-07-01):
你好我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用我的数据采集模块通过串口接入计算机。wangyiguang820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