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组态王连接数据库

楼主(2004-05-21):
我今天终于把组态王跟SQL SERVER 连上了 也能把结果输出到grid 控件上了 可是 显示的是全部数据 我想根据条件输出来 比如用按钮来控制 在按纽里先预先设置好条件 (在现实做的时候当然不会在按纽里固定条件啦) 然后一按 相应的结果全输出到grid上 有谁能教我啊?

网友A:
你的选择条件可以用命令语言来做,就做在按钮里。 grid.where=“选择条件” 详细的内容可以到亚控网站下载一个关于数据裤和kvdbgrid的例程。 而且可以参看帮助中的grid相关部分内容

楼主:
我觉得 帮助中的好多内容 讲不到问题的点子上 呵`~ 可能是我笨了~~ 看书不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