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那科FANUC伺服资料

楼主(2004-05-21):
我在设备维修中遇到多台设备使用发那科FANUC直流伺服系统,控制器线路板标号为:A20B-009-0320/11D(X,Y,Z轴),和CPCR-MR-CA15CH(B轴),电机标号为:A068-0652-B013,我想知道接线端子的功能。请多帮忙!

网友A:
我有一些资料

网友B:
请问你在哪里?

网友A:
在无锡,你呢?

网友C:
请教各位高手: 最近我急需组建FANUC系统 注:用伺服电机, 约20NM,功率在2KW以内. 该系统主要实现用5~6种不同速度推进一工件,实现往复动作.与等离子焊机配合使用. 下位还有约20个检测信号及输出. 请教各高手,上述用FANUC系统,需要怎样的器件,在哪里可以快速购到?(完成时间50天内). 若有相关信息或方案,请联系:lum8319@sina.com 先谢了!

哭!

网友(2004-06-20):
我也在无锡,有事 hjg6044_cn@sina.com

网友A:
to 华建国 电话联系,我发你邮件了 你什么单位的?

网友A:
我还有一些fanuc旧的直流驱动器和电机 有想要的吗?

哭!

网友:
to zch7749 我是威孚公司的,你呢?

网友D(2006-03-13):
你们都是发那科的代理商吗
我司长年有这方面的需要
具体的来电详谈
0791-8680005  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