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按钮实现退出VIEW,请各位大虾说详细点

楼主(2004-05-21):
INTOUCH7.0中没有现成的函数,请各位大虾指点,万分感激! e-mail:gaoyu@mychery.com

网友A:
写一个外挂程序, 1 .在intouch 中建一个点如exitflag。 2.外挂程序中用DDE检测exitflag是否为TRUE 3.条件成立则用FINDWINDOW API函数查找 VIEW.exe的窗体名称或类名称. 4.Sendmessage (WM_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