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步进驱动器故障

楼主(2004-05-21):
请问西门子步进电机驱动器 6FC5548 指示灯FLT亮,是什么毛病?

网友A:
你先看看系统报警号再说!!

网友B:
6FC5548-0AA00-0AA0 6FC5548-0AA02-0AA0 互换后故障依旧,则维修或购买备件,敬请联系我们 (025)85273915 business@jove.com.cn 欢迎访问www.jove.com.cn 西门子数控技术论坛

网友C(2004-06-23):
一般来说是因为内部器件烧坏,必须维修,

网友D(2006-07-28):
请问西门子相关技术人员:802S系统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故障现象是,
烧保险,STEEPDRIVE85VAC端整流桥击穿,驱动器输出端IRF640管子击穿2支,前端1欧电阻烧坏,一个输出三极管(微型)烧坏,一支100多欧
的电阻烧坏.
现场检查: 电机线路无短路,接地,电机无卡阻,传动良好.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E(2006-12-03):
过流,欠压或者过压。
1 检查输入电压

2 如果没有问题,就可能是驱动桥坏了。

网友F(2007-08-17):
哪位老大有6FC5548-0AA00-0AA0的中文使用说明

网友F:
我的邮箱地址:wzengsheng1966@126.com

网友G:
没用过西门子步进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