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求助

楼主(2004-05-21):
我用的是松下的PLC, 型号是FP1- C40,触摸屏是松下GV50,PLC里的程序是没有错误的,我用GVWIN软件把GV50的屏幕编好,传到GV5O里后,显示出错:"SCREEN NO. ERROR!", 屏幕的数据也是没有错误的,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啊?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A:
电缆是否有问题?

网友B:
电缆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同样的电缆和另一个PLC连接,屏幕的画面就可以显示,估计是PLC里面的东西没有设置好,但是我不知道在那里设置,敢请各位高手知道!谢谢

网友C(2010-07-18):
请问你能不能把GVWIN软件发给我用下呀?我到处找都找不到。

网友C:
我邮箱是hunxiaozi20@163.com

网友D:
有GV 的软件等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