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动控制卡做数控系统

楼主(2004-05-21):
想用运动控制卡做一套数控系统可是不知道无从下手。是不是买控制卡时已经有控制的库文件,开发时只要调用这些库文件即可?用VB作个界面就行了?

网友A:
我公司推出运用日本NOVA公司专业电机运动控制芯片MCX314、MCX312开发的PCI、ISA总线运动控制卡 MC6314(三轴卡)、MC6414(四轴卡)、MC6514(五轴卡)PCI/ISA总线运动控制卡,该系列卡为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连续插补功能,插补驱动速度最高可达2MHz,最大步长为268000000;可驱动步进电机,伺服系统;实现单轴运行或三轴联动、任意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三轴/双轴/单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三坐标/两坐标钻铣床、电脑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MC6112(单轴卡)、MC6212(两轴卡)PCI/ISA总线运动控制卡,该卡为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连续插补功能,插补驱动速度最高可达2MHz,最大步长为268000000;可驱动步进电机、伺服系统;实现单轴运行或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双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两坐标钻铣床、电脑激光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用户使用随运动控制卡提供的测试软件,只需将运动控制卡插入电脑,连接到驱动器、电机,并安装上测试软件,无需任何编程,即可测试运动控制卡、驱动器、电机和所连接机械装置的运转情况。

网友B:
楼主说得也没有错,买运动控制卡时公司会提供此卡的二次开发库文件给你调用,我们公司是专业做(1-6轴)运动控制卡的厂商。详情也可浏览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也可来电咨询0755-26722751 张生。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目前是想先了解一下开发的步骤。比如我已经具备硬件连接如:PC 运动控制卡 编码器 驱动 伺服电机 。现在我第一步是干什么呢?先选个软件?我只会VB和C 。

网友C:
大致做以下几件事吧: 确定电机控制方式和外部I/O数量及功能 确定控制系统的功能(类似总体设计吧) 根据运动控制卡的要求,使用相应的软件开发界面。多数卡都支持VC、VB开发的。

网友D:
其实有钱的话,这些东西让专业公司来做,做的快还不说,质量有保证。哈哈

网友E:
如果您想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物美价廉的数控系统或者运动控制系统, 请您不妨关注一下国产MCT8000系列开放式运动控制器。 1. 它可以让您快速的构造基于PC的运动控制(数控)系统。 2. 可以控制各种伺服、步进电机,实现开,闭环控制。 3. 可以进行网络控制。 4. 提供二维、三维圆弧和直线插补。 5. 最小伺服更新周期可以达到0.2毫秒! 摩信MCT8000系列开放式运动控制器简介 MCT8000系列开放式运动控制器是目前市场上开放性最好的运动控制器, 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和交、直流伺服电机。下位机采用标准C语言编程, 提供超级开放的底层软硬件接口。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构造自己的闭 环控制算法以及各种硬件插补算法。控制器的CPU采用美国 TI TMS320C31 40MHz DSP,主控机与控制器之间采用双向高速FIFO 进行通讯,可提供1~16轴高速步进电机系统控制。主控机可选用任何 带有ISA 插槽PC系列微机。 MCT8000系列产品在设计上采用了先进的软硬件重构技术。我们能够根 据每一客户每一个不同的要求,对控制器的硬件模块进行最佳调整, 配以摩信科技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基本运动控制函数库BMCL、 主机C语言函数库MCTHOST.LIB和动态连接库MCTHOSTDLL.DLL以及浮动 网际在线控制界面WMOCI,使提供给客户的MCT8000运动控制器具有最 佳性能价格比。 特有性能 * 网际浮动式操作界面,方便远程在线、多系统协调作业,支持远程 调试和故障诊断功能。 * 开放式结构,可随意增加外部传感器,扩展系统功能。 * 高伺服更新速度,每轴最小10μs,可直接控制DD (Direct Drive)臂机器人和高速直线电机; * 高可靠性双CPU结构,下位机可脱离上位机工作。 * 优良的软硬件重构特性,便于技术升级和维护。 * 兼容性好,配备摩信科技的运动控制模块,可以控制多种机器人、 数控机床以及其他过程控制系统。 基本应用领域 * 直流和交流伺服电机系统 * 步进电机系统 * 机器人控制系统 * 数控机床控制系统 * 直线驱动器控制系统 * 主动振动控制系统 * 传感器融合控制系统 * 演示系统,如倒立摆 * 液压伺服系统 * 飞行模拟器控制系统 * 信号采集和处理系统 * 网络监控系统 运动控制及其它控制功能 * 梯形,双S,双抛物线插补方式。 * 1~3维PTP和CP直线-直线,直线-圆弧,圆弧-圆弧轨迹控制方式。 * 内置标准的PID控制算法。 * 自动PID参数整定功能。 * 远程诊断和监控功能。 * 自动搜索INDEX信号。 技术参数 * CPU采用美国Texas Instruments公司 TMS320C31 40MHz DSP。 * 128K/512K/640K×32位12ns高速静态RAM。 * 2M 位 90ns 闪速(FLASH)内存。 * 4~8通道12位模拟量输出,-10V~+10V输出范围,工作频率100KHz。 * 4~8通道0~2MHz的正负差动步进脉冲输出,正负差动方向控制信号。 * 6~12通道12位模拟量输入,-10V~+10V输入范围,625KHz采样频率。 * 4~8通道光电编码器接口,24位计数器,计数频率4.25MHz,差动或单端输入, Index信号,内部数字滤波。 * 16位可编程数字输入/输出接口,TTL电平。 * 32~64路光电隔离数字输出接口。 * 32~64路光电隔离数字输入接口。 * 与主机连接方式: 标准ISA总线接口。 * 支持单主机多块控制板同时工作。 * 操作系统:Windows 95/98/NT/2000。 软件包(软件包资料详见软件产品说明书) MCT-BIOS * 对主控板MCT8000所有可用I/O口进行直接操作的各种函数; * 主控机与主控板的通讯内核; * TI (Texas Instruments) 的C编译和连接器; * 摩信科技的应用程序下载器。 MCT-BMCL * 提供1~3维空间连续轨迹的运动插补和控制函数库。 MCT-WMOCL 提供基于网络技术和 Windows 的开发平台。 深圳市摩信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otion Control Technology Co.,Ltd 杨先生 张先生 地址(Address):中国,广东,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虚拟大学园A510 邮政编码(ZIP):518057 手机(Mobile):86-13510710713 电话(Telephone):86-755-26712039 / 26712011 FAX:86-755-26712040 Email:Thudy@163.com http://www.motionct.com

楼主:
在单位搞数控维修,闲来无事想试着自己搞搞开发,学点东东吧.感谢老鼠杰利!准备以一台数控铣床为原型进行开发,到时还请各位高人多多指点.

网友F:
勿情; 你好! 我是一名电气控制爱好者,现在学习伺服控制,现在向您请教做圆周加速度控制卡。 联系fangshi ;crt-999@163.com

网友G:
我觉得广告太多了太长了 浪费我的时间 就算是广告也有必要简单一点

网友H:
daxia7203,志同道合

网友I:
方案可以,但是不象你说得那么简单,软件量仍然很大

网友C(2004-08-06):
还没开始你的开发工作吗??我还想了解点相关的东西呢

网友J:
有现成的,可以把代码给你,感兴趣与我联系。 howtr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