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fix和泓格DDE SERVER的通信!

楼主(2004-05-21):
我现在用泓格模块和FIX做PC-BASED毕业设计,用的是泓格的DDE SERVER.在FIX中可以用如下语句从DDE中得到数据;=nap7000d|form5!text1.但是这样只能进行信号的采集,如果要达到控制,必须在FIX中向DDE写数据,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写,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请使用OPC server做为和I/O模块通讯的管道。 OPC server 的效率比 DDE 的效率好,使用上更方便,而且同样免费。 DDE server 已经很久没有做更新、改进, 而且未来也应该不会再做任何的改版。 安装完 OPC server 后,其使用手册中 50~54 页有介绍 iFix 如何和 OPC server 连结。 ftp://ftp.icpdas.com.tw/pub/cd/8000cd/napdos/napopcs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