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延时加电断电

楼主(2004-05-21):
我现要求设计一电路,能实现系统中某个低压电源模块在系统上电后延时加电,而断电时,能在系统总电源断电之前断电,请教如何实现?

网友A:
用两个内部时间继电器搞定

楼主:
请教能否告知我具体的继电器型号和厂家呢,谢谢!

网友B:
好象用编程里的时间继电器TMRO0和TMRO1来实现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