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P/PA coupler和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4-05-22):
本人要使用Endress+Hauser 公司的cerabar S pressure transimitter 来测水流压力。但这个传感器是用PA线的。所以想用一个 simatic DP/PA coupler来将其转接入S7-300,现在的问题是:在进行软件组态的时候,第一,不懂如何在硬件组态目录(catalog)中加入cerabar S pressure transimitter这个设备的信息,即不知道如何使用下载到的*.gsd和*.bmp等文件。第二,DP/PA coupler是像一般的AI/AO模块一样,先加入到rack中进行组态,还是像E+H公司的流量传感器promag 33 一样只要加入到DP master system中进行组态就可以了,而且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它的gsd等文件,以及如何使用它的这些文件呢?? 而且本人没能在网上(包括贵网站)找到任何有关 cerabar S 传感器和DP/PA coupler 模块的资料,能发一些相关的资料给我吗???

网友A(2007-02-05):
西门子网站上有,输入PA查询即可,只是网站上的资料是旧的了,IM157改为IM153了.

网友B:
-1 在HW Config\Options\Install GSD file里安装下载到的GSD文件
-2 DP/PA coupler可以在DP网络里是透明的,不需要组态,PA设备可以直接组态到DP网络里,但前提是网络速度为45.45Kbps。所以建议最好增加一个DP/PA LINK,这样DP的网络速度就可以随意设定了。
-3 建议安装siemens PMD软件,它已经带了需要PA仪表的GS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