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eprom闪红灯

楼主(2004-05-22):
另想问一下plc的问题,当plc开关开启后,eprom闪红灯是什么问题? 线路(数据线连接正常)

网友A:
内部程序有问题了,请检查电池! 然后将内部程序清除掉! 重新下载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B:
请检查电!? 内部程序清除掉 重装! 否则?后果自办! 内部清零原因.

网友C:
plc有诊断功能的!你把那个菜单打开,看一下为什么出错就可以了,另外它还提供了解决的方法1

楼主:
那内部程序如何清零呢? fx2n-48m的,是接在实验箱上的,我找不到其他的特殊接口

楼主:
那内部程序如何清零呢? fx2n-48m的,是接在实验箱上的,我找不到其他的特殊接口 和开关

网友D:
清除程序就行了。如果还不行,就只有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