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RACEMODE的运行

楼主(2004-05-22):
用TRACEMODE组态ADAM5510的控制系统,使用通道库编辑器的DownLoad 命令下载程序,控制器运行时在超级终端中应键入run.bat,但是现在在超级终端中键不进命令,这一般由哪些原因造成,又应该怎样去解决?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我同样遇到这问题,你知道了一定要告诉我。望各位仁兄尽快答复,谢谢,急不可待。急急急急!!!!!

网友B:
产生这种情况可能是下位a5510内的工程已经运行了。 使用DownLoad 命令下载程序时,若选择Run Application选项,则工程在下载结束后会立即运行,tracemode的工程下载到a5510hc后均是自启动的,即重新启动a5510后工程自动运行,不需通过超级终端手动启动工程,如果需要手动启动,则断电后将a5510的GND端和GND下面那个端口短接后重新启动,此时A5510进入初始化状态,工程不会自启动,需手工键入命令启动工程。

楼主:
但我在调试时后,用超级终端启动控制器ADAM5510时,系统提示“控制器D:扇区错误”,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去解决?

楼主:
使用通道库编辑器的DownLoad 命令给控制器下载程序,但在这之前如果我把该工程数据描述编辑器也打开的话,那么在Download菜单中找不到COM1端口,现在我们把数据描述编辑器关闭,重新用通道编辑器中命令下传文件给控制器,又能找到COM1端口,同时打开通道编辑器和数据描述器有冲突吗?那么这问题出在那里,怎么去解决呢?还请指教。

网友C:
通道编辑器和数据描述编辑器本身并没有任何冲突。 但如果用数据描述编辑器打开一个使用COM1口通讯的工程时,系统在初始化和运行时会占用该端口,如果其它应用程序再想使用该端口,肯定会发生冲突。

楼主:
现在我用TRACEMODE测试控制器ADAM5510各通道,我已在通道编辑器创建了一个工程,还没有做FBD编程,我在数据描述器中打开ActiveX控件的Tracemode channelTable.测试通道,总是测不通,一般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还望指教。

网友C:
您可以检查一下工程文件夹中的日志文件,该文件默认的名称为NODEn.txt。 如果希望问题能更快解决,您可以同TRACE MODE技术中心的工程师联系,或留下您的通讯方式,我们的工程师会同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