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通讯控制

楼主(2004-05-22):
小弟是名新手,很想得到帮助。 现在我厂内的大部分PLC与变频器的控制只用到单纯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等功能上。我想知道“如何实现PLC—变频器——上位机电脑的通讯控制 ”。 最好是再加上变频电机的测速反馈部分(类似直流电机的闭环控制)。能够提供点入门的资料也行。

网友A:
不同的PLC采用的通讯协议都不同。

网友B:
市场上PLC和变频器品牌多,支持的通讯协议种类太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RS485把变频器、PLC直接连起来最多31台变频器。上位机直接接在PLC上就好,具体通讯方式视PLC软硬件情况而定。当然现在最流行的使用ETNERNET TCP/IP网络连接方式,在多台PLC、上位机的情况下可以星型或者总线型、环型网络连接。特别是在有准备采用ERP或者MES系统的公司

楼主:
多谢李惠锋的解说。我还想进一步知道ETNERNET TCP/IP网络连接方式是否需要安装专门的软件来实现? 再提一个问题:如果采用不同公司的PLC(三菱),变频器(ABB)等产品来实现一个闭环控制的话,是否需要在上位机上安装一个即兼容PLC又兼容变频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