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5-22):
前辈们,我请教一下,三菱PLC可不可以同时输出两个频率相同的脉冲 用来控制两步进电机同步旋转!谢谢指教!

网友A:
可以! 采用MT系列的FX plc可以实现,用两个y0和y1输出口,可输出高频脉冲!

网友B:
FX1N/1S可以输出100KHZ的脉冲,FX2N可以输出20KHZ的脉冲。

网友A:
哦,非常感谢!我打算选用FX1S系列的,听说比较便宜 但是,产品的说明没有,外部接线和程序我不会,请多多指教!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C:
下面这个地方有你要的FX1S使用手册 http://wmxun58.meibu.com

网友D:
上海智普科技有限公司 杨茂明 FX1S晶体管全部有现货。 但是注意一点,如果在电压不稳的场所不要用FX1S有, 说名实话请菱电的老师们不要生气。FX1S机子电源板上的那个五根脚的管子太脆弱了。电压大点就坏掉。 所以,在电压不波动时用FX1S,如果环境不好就用FX1N 021-63222498 63504256 1381679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