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与PLC通过DP网连接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4-05-22):
请问OP270与PLC(cpu314)通过DP网连接,在组态和硬件连接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有那些设置需要改动呀?在SETP7中的硬件组态需要添加吗?怎么添呢?为什么用MPI可以与PLC直接连,转成DP就显示无连接呢?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04-06-23):
在protool中,可以将该op270工程集成到step7中,别忘了给op分配一个dp点,同时设对正确地plc cpu地址,然后在netpro中将该op连入dp网,下载 通过op的dp口接入dp网,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OP398K有什么可以代替吗?现在连的PLC是(cpu944)s5的,与OP398K的显示器坏了,修不好,怎么办呀!那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