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

楼主(2004-05-22):
请教 如何用dde或opc实现vb与lonwork的通讯? 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A:
ISA口和PCI的区别 我们公司计算机与单片机接口板用ISA不用驱动,请问改用PCI是否必须有驱动程序,PCI的驱动用什么语言容易一些,思路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