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PLC与CS3000

楼主(2004-05-22):
plc(GE9030)与CS3000通信,用CIMPLICTIY软件,PC与PLC通过什么来连接?PLC与CS3000怎么连接?请高手指点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CS3000有RS232和RS485通讯模块,可以直接和GE PLC连接,很简单。如果只是读取PLC数据,只要简单的在CS3000软件里组态,即可。

楼主:
要实现PLC与CS3000之间的互相通讯是不是还要在PLC中组态啊?PLC组态用CIMPLICTITY,CS3000用可以用什么来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