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出力不足,求教

楼主(2004-05-22):
我在一家热电厂工作,我公司的凝结水泵用的是变频器控制,厂商是VACON—芬兰瓦萨控制系统的变频器,在电机工频运行时,是额定转速,电流为80 安培,而当通过变频器时,仍然是额定转速,但是电流却降为20——30之间,出力降低。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再测策电压,如果电压也低的话,那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基本频率是否设为50Hz?

网友C:
1、是否设为节能运行? 2、基本频率/最大电压是否正确?

楼主:
电机参数设置均正确

网友D:
电机是否反转了?如果正转且确定参数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增加变频器的滑差增益.

网友E:
泵输出的水压正常吗?工作是否正常。 应该是节能了吧

网友F:
只要满足工作要求,就是正常的,因为节电了。电机工作频率低于50HZ就对了。

网友G:
出力降低???什么意思!

网友H:
估计是电机反转了。换一下电机接线试试。

网友I: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输出50HZ时,带载的电动机定子电流不小于工频时,即使负荷很轻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确实反映出电机出力下降,就是电机反转造成的,你把电动机接线换相序即可!

网友J:
反转就一定会电流小吗,如果控制系统还要求反转呢,哪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