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变频器之后,是不是电机系统的功率因数就变为一了?因此也就节能了?

楼主(2004-05-23):
(无正文)

网友A:
变频调速器调节风机/水泵流量的节能原理   靠调节挡板或阀门的开度来调节风机风量和水泵流量,实际上是靠改变管道挡板的阻力特性来调节流量的。如图1所示为采用变频器对水泵类负载调速时的水压力(H)与水流量(Q)的关系曲线,称为H=f(Q)压力-流量特性。图中R定义为管道的阻力,且R2(阀门开度小)>R1(阀门开度大)。对应于某种转速n1下,若水泵的阀门开度处于工作点A1,则对应的流量为Q1,压力为H1。当减小阀门开度时,阻力增大,工作点由A1点移到A2点,流量由Q1减至Q2,Q2<Q1,压力增大H2>H1,此时的用电量为图SOH2A2Q2所围的面积。若采用变速方式调节流量,管道阻力特性不变,转速由n1降为n2,n1>n2,H=f(Q)特性下移,欲使流量由Q1改变到Q2,工作点由A1点移至A3点。所用电量为SOH3A3Q2。由图可见,调节阀门开度调节流量与调节电机转速调节流量相比较,两种方案的耗电量是不相同的。由图1知,前者的耗电量比后者要大,节省的电量为面积SH3A3A2H2,且有SH3A3A2H2=SOH2A2Q2-SOH3A3Q2(1)   从物理概念上来看,因为减小阀门开度调节流量,管道阻力增大,电能白白消耗在管壁上,而调节速度是不改变管道的阻力特性的,改变的是输入电功率的大小。设M为电机轴输出转矩,n为电动机转速,K1K2K3为比例系数,则输入功率P可计算为P=K1Mn=K2n2.4=K3Q2.4(2)即输入功率与转速或流量的2.4次方成正比〔2〕,当靠调速改变流量Q时,输入电功率按流量的2.4次方减小,若流量减小一半,则输入的电功率可减少约19%,计算为P2=(1/2)2.4P1=0.189P1(3)   由此可看出,采用变频调速器调节泵类负载的转速来调节流量的方法,其节能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网友B:
加了变频器后,功率因素可以达到90-95%左右

网友C:
TO:罗伯特 节能和调节功率因数是两码事.目前市场上有一种电机节电器,其原理就是检测电机的功率因数,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电机的输入电压.其结果是可节约电机的无功功率,而有用功节约很少,无非是一点铁损,铜损和线损. 而变频器是通过控制电机的转速来满足工艺需要,而在某些场合,因为速度的变化(降低)可节约大量的电能,如离心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