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5硬件配置

楼主(2004-05-23):
我的系统cpu是一套S5115U,现在想做一次改造,加入CP5431通讯卡,实现Profibus与上位机终端的通信,但问题上主机架已经插满了,只有扩展机架上还有一个空插槽,于是就想把主机架上面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换插在扩展机架上,为CP卡留出空位,不知道可不可行?也就是模拟量输出模块能不能插在扩展单元上,如果可行的话,它的地址是不是可以和原来一样阿? 对了,我们使用IM306作为机架之间的接口模块.说了这么多,希望大家不要不理会我,呵呵.

网友A:
你是否有Step 5的安装盘?我也是要改系统配置。

网友B:
本人目前正在着手改造一个S5的项目,不知哪位有STEP 5的安装盘,想打开原来的程序,移植到S7上。 billfanyu@bi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