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KW维修后炸IGBT

楼主(2004-05-23):
请问各位大虾:我维修了30KW 的西门子变频器,维修驱动板后对每一通道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后,输出15V和-5V波形很好,做到万无一失,但接上IGBT后,按下启动运行,就一声巨响,炸掉一块.请问是何原因?(IGBT是拆旧货)

网友A:
IGBT很难买的,驱动板也不是那么好修的

网友A:
可先不接模块,运行一下看触发正常吗

网友B:
模块是测过耐压值?会不会是维修过!可拆开看看!

楼主:
驱动板维修过后我已做了严格的测试,输出波形无任何毛刺,好的很,就是炸了模块!!模块如何辨别是否是维修件?????

网友B:
打开:http://www.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C:
可能有条件的话先不要接交流,做一个板间测试,在测试中如果波形正常那么就不会炸模块. 当然炸IGBT的可能还有就是门控线没有插好,导致IGBT门控端接收不受控信号使得上下桥直通损坏. 浅薄浅薄,万望指点.

网友A:
1:与耐压没多大关系,如果耐压不够,通电就会炸也不要等到开机(通常是这样的但也有个别例外) 2:如果你开机还没接马达就炸,与模块的关系也不大,因为修过的模块许多只是经不起大电流, 3:请仔细检查驱动板,万一搞不定你可到www.dgkyx.com去找找打电话找一下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