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转速跟踪起动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4-05-23):
请教:变频器中的转速跟踪起动方式是如何实现的?变频器是如何检测正在旋转中的电机然后以比较接近的频率起动呢?

网友A:
是根据电机电流!变频器是无法知道电机的转速,所以这时变频器是先从最高频率启动,再马上降到电机转速!

楼主:
继续请教李老师:转速跟踪起动我的看法就像汽车高速后挂空挡滑行一段后再挂档跑,问题是如果前后时间短,转速降不大的话,变频器先从最高频率起动然后再降频,可能冲击不大,要是间断时间长点的话,会不会冲击电流大呢?能否有方法检测残余电动势,推测相适应的频率,或根据间断时间估测一个合理的频率点然后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