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232/485转换器?关于编程问题!

楼主(2004-05-23):
各位大虾有谁用过232/485转换器阿。我现在想用它让单片机和计算机通信。两边都是232接口。现在想用转换器通信的。不知道在程序上是不是有所区别。是按照232的写还是按照485的写呢?

网友A:
PC和单片机都是232,所以写程序都应按照232来写,232/485的转换器只是一个信号的转换,转换成485只是为了传输的距离问题。用研华的ADAM4520效果不错,价钱为450左右。我也在做相关的通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吗?我的QQ:308727778。

楼主:
我用的是无源的转换器。相对来讲很便宜。我在北京买的70/个,现在我用这个连接线测试。两台电脑用串口精灵通信是正常的。后来我用它来进行单片机与电脑通信就不行了。我的单片机程序是原来调试好的232通信程序,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232/485的转换器只是一个信号的转换,转换成485只是为了传输的距离问题。我公司可自己做232/485无源转换器。如需要给我打电话。0451-82314765 13936067267

网友A:
你的波特率、校验位什么的都设置得一样吗?是多机通讯还是单机通讯?

楼主:
多谢大家!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请说说问题的所在,以便大家以后能够注意,谢谢!

楼主:
因为我的单片机232片子在焊接的时候已经交叉了,我错就错在没有弄清楚。后来串口线改过来就好了!谢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C(2004-06-29):
请教高手 在232到485通讯编程方面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D:
232->485只是物理上面的转换吧,不需要编程的

网友E:
有源转换器一般不用编程 无源转换器有些需要编程,以便从针上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