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突然震动,参数调0,正常

楼主(2004-05-23):
各位大侠: 我处有一台变频器用了一年多一直正常,最近发现电机运转时,震动不止,开始怀疑为蜗杆传动部分有磨损,检查后无异常,后来把变频器一参数调为零,震动停止。此参数为编码器检测电机转速的,原始值为20,请问:是否为电机加速时间过短的原因?为何以前没有?该如何解决?

楼主:
恳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这个参数是编码器每转产生的脉冲数吗?如果是的话,你把他设定为0后编码器就没用了,可能是你的编码器安装有问题。 欢迎讨论! 我的e-mail:king9649@sohu.com

楼主:
对啊,正是如此,编码器没有用了。 谢谢啊金!我会尽快试一下。 请大家各抒己见!!

楼主:
昨天我把编码器重装了一遍,结果还是震动,我用力把编码器压住(编码器装在电机转子末端轴上,插在轴套里),震动停止,我很吃惊,编码器的固定需要这么大的力量????? 恳请各位大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