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脉冲变压器设计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04-05-23):
初级250V 输出2500V 频率10KHz 脉冲10us 周期100us 这样的脉冲变压器如何设计?谁能给出方案? 包括:结构,初级,次级线圈的匝数,阻值,电感值,线径,铁心材料。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的开关电路的形式:半桥,全桥?,反激?脉宽度可调否? 等你确定了电路后才能再确定变压器的形式。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电路拓扑为半桥,反激,脉宽可调的,欢迎您再次评论

网友B:
我需要这样的产品,用来代替光电耦合器,做PWM输出隔离的,要求输出波形不能有畸变,如有哪位高手能搞到这样的隔离变压器,请与本人联系,025-84459429-807陈工。 参数: 初级耐压 >5v 输出耐压 >24v 一比一输出即可不升压也不降压,芯片直接驱动(驱动电流5mA左右),另外输入输出绝缘电压要求越高越好(当然是控制成本的前提下)>2500v,体积(贴片焊接的话要求高度<6mm)、功耗越小越好 频率2KHz足以 脉冲10us 周期100us